X31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0-12-05):
   各位好   我手里有一台X31的机器故障为待机偏高但是它有时候待机也正常的待机正常时都可以进系统还有待机不正常的时候1.8V没有正常的时候1.8V有两个电容我也换过   1845也换过我发现网卡有一点烫不知都1.8V有没有关系    所以请教各位

网友:
把1845在加焊一下看看,不行在换一个,我以前连续换了三个才好。

网友:
这种故障只能对着图纸慢慢断开,慢慢查的,别人说什么也没有用

网友:
待机不正常就是因为1。8V电压不正常,在待机不正常时查一下1。8V工作条件

网友:
有时MOS管不良也会这样哦

网友:
那网卡发烫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把网卡拆掉就知道是 不是它坏造成的。。。。。。。。。。

网友:
待机偏高一般都是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看图,修1.8V的电压吧,这个电压好像有点问题 、

网友:
查1。8的后级电路是不是有短路的。网卡发烫肯定是网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