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CPD-G520纯平显示开机显示后立即保护。

楼主(2010-12-05):
今天接收到一台索尼纯平显示器,开机后立即保护。这种品牌的机子是不是通病啊。每次接到这种品牌的大型号的显示器,打开一看里的繁索的电路板就觉的无从下手。请同仁们指教。
通病

网友:
断开高压包的1脚试试看还会不会保护。

网友:
这种机应该先从电路板是否有虚焊入手。
再查它的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