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FS加密文件破解

楼主(2010-12-05):
客户机子 一个WORD文件NTFS加密。。重装系统后 没有权限打开。
请教各位大哥有什么办法搞定的?

网友:
期待中......。NTFS加密的原理,如果重装系统了,想解密原文件,已经非常难了。当然如果你对原来系统做了备份,那倒还有机会。

现在大家都是用光盘GHOST,你可以偿试用不同的版本进行安装系统,再试图用ADMINISTRATOR管理员帐户打开。如果不是其他用户,都是管理员的话,还有机会。

网友:
没机会了。。555555客户弄的新用户名。

网友:
对NTFS加密,想破别抱什么希望

网友:
本机admin 应该是打不开,权限太低了
估计domain admin (2000,2003..... ) 可以打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没办法。只好删除了,删的时候还以为新系统不能删除呢。但实践证明可以删除。

网友:
应该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惑了好久,一直感觉有办法可以解决,只是自己没找到而已,希望有高手出来指点

网友:
就没有高手能破解吗?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不能破解,没有办法。

网友:
这个和原系统有关系

网友:
NTFS的加密,只能想办法恢复原来的证书,证书若被覆盖后,别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