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达K1笔记本耳机问题

楼主(2010-12-05):
请问各位高手,万利达K1笔记本耳机插上没有声音,正常的话外音不响,耳机响。现在的情况是插上耳机,耳机也没有声音,外音也没有了。请各位高手帮忙了~!谢谢

网友:
不插耳机有声音不

网友:
先从软件着手吧,看看相关设置及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耳机有声音的。

网友:
换声卡功放试过没有?

网友:
先软后硬。去官方网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