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为什么不能像路由器一样可以实现多台电脑上网??

楼主(2010-12-05):
请问一下高手,交换机为什么不能像路由器一样可以实现多台电脑上网??高手指点!!

网友:
交换机没有路由功能,只能提供数据交换,不能动态分配ip和路由,而这两个是组局域网必备的条件。

网友:
可以,要用交换机连多台电脑,必须把拨号机设置成主机然后设置一个IP地址,在共享拨号连接,其他机子的网关就用主机的IP这样只要主机拨号了,其他电脑都能上网

网友:
3楼朋友说的很对 网吧就是这样上网了  不过人家网吧是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