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疯掉了!联想Y450 CPU复位偏低

楼主(2010-12-05):
联想Y450CPU复位电压偏 低,0.24V,测CPU供电0.90V,时钟:0.36,PG,1.04V,打北桥阻植正常,更换北桥,更换了南桥,测了CPU、北桥、南桥外围电路及REF等相应的电路没有问题,取了网卡也不行,南桥也有主复位,北桥也接到了复位信号,晕了。这个Y450CPU复位电压偏低价,实在思路了,真诚的向各位行家,高手给点其他的方案与方法。谢谢!

网友:
     考虑下CPU座子哈。对地打阻值呢。

网友:
对,从拆机的那一刻起量CPU复位电压0.24,上面做了那么多处理,现在还是一样的情况,CPU复位的对地阻值是:281

网友:
        L Z  \ 考虑下更换南桥吧

网友:
CPU能测的电路都查过了。晕,我晕了,南桥,北桥都更换过了。

网友:
还真有点复杂了,查下北桥背后的小电感都有供电没。一定要查,好了说声。

网友:
我查了供电没问题,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