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30修复一例

楼主(2010-12-05):
     这板挺有好意思,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所以和大家分享下
板号DAOLE6
GM45+ICH9
症状是:上电上数码卡显示FF。
   按照思路,我先用示波器量了SUSB、SUSC、EC_PWROK等,发现前两者正常,而后者呈现一忽高忽低的形式。同时,PLTRST和CPU的复位信号也为循环的忽高忽低形式。这种故障也是第一次遇见。于是先找个CPU看下,再开机, 再看电流,跳变到1A左右了,于是外接,显示正常。
   于是整机测试,发现有时屏幕呈红色。之好再又换NB,再次叫小弟装机。测试一切OK。
   结语:CPU坏拉低EC_PWROK和PLTRST\CPURST信号,使信号呈现一忽高忽低的形式

网友:
谢谢楼主很实用的哦

网友:
请教下楼主,屏幕偏红怎么确定是NB问题呢?

网友:
我有快V2000的和你这个问题差不多,不过那板子现在不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显的显卡都是直接通到北桥上面,但有些设计会经过10欧电阻来防止干扰.可以量下屏接口的差分信号,阻值有问题检查相关信号.

网友:
新人有点看不明白,能具体的说下就好了

网友(2011-01-08):
对哦,有方波形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屏幕呈红色跟南桥是什么关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NB 是北桥, SB才是南桥!

网友:
上次也是遇到一台HP540的机器,也是INTEL的U坏了,查了半天,连北桥也换了,后来试着换U试一下的,一换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