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E 开机到LOGO不过

楼主(2010-12-05):
IBM R60E 开机到LOGO就死机了 一直定在哪里不动了,我把所有外围都拆了 ,用裸板点也是一样的,不知哪位师傅遇到这种问题如何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对了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得考虑一下南桥了,有独立显卡的话,那么也有可能挡开机画面

网友:
一直都在LOGO这里。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是 集显的。我把南桥 按着 也一样。。我也怀疑是南桥。。郁闷啊。客户说放了二个月没用 在开机 就成这样了

网友:
考虑一下,供电是不是过高,着重关注CPU供电.共次南桥和BIOS.以前修过一台T41,就是CPU供电过高,能点亮,档LOGO

网友:
做南桥吧,一做就好

网友:
如果有条件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不行在刷BIOS

网友:
南桥或是外设IC及接口电路那块``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给个结果啊?

网友(2011-01-06):
谢谢大家。。换南桥 问题已经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