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开启键不开机,再按重启键开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2-05):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电脑。问题是开机没反应。插上诊断卡。跑FF。仔细查了各组供电都正常,没办法了,就是不开机。这时候看到内存边有两个芯片是9202,于是想到会不会是它们的问题呢。因为这个芯片有通病。于是把这两个都换了。开机试一下。晕,还是不起。再点一下重启键后,跑码了。关机再试。按下开机键,不起机。再按重启键,又跑码了。接上硬盘进系统了。我晕。这到底是咋回事呢?是IO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呢?我也没再想,就给它装上让客户拿走了。客户还挺高兴。因为在他们店里,除了他,别人打不开他的电脑。哈哈。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这是咋回事。请高手们指教一二!!先谢过了。

网友:
台式机还是笔记本?????说清楚!!!!

网友:
我亲戚有台这样的机,但我没有拆来看过.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告诉我一声.好让我在亲戚面前表演一下.

网友:
应该是台式机吧

网友:
那你就把机箱的 pw-on接到 rest排针上就得了呗

你要是爱专研你就顺着pw-on rest跑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台式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先按开机键,然后再按重启键试一下嘛。如果能进系统,你就牛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直接把REST线接到PW-ON上还不一定就能开机,所以就没敢试,因为客户就在旁边看着呢。要不然的话就收不到钱了。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还是你脑子灵光
毕竟赚钱是主要的 嘿嘿

不过我的意思是 把机箱的pw-on 线接到 主板的rest针排上
因为你说按重启键能启动 !
如果像你回复的 把机箱rest接到主板pw-on上 那还是一样的 当然开不了机了!

网友:
我说下我修到一块联想的主板吧 型号好像有890字样 AMD的 问题和你的是一样的 触发跑00 也可以说是FF 开始没有思路 多式几下 有时候可以直接点亮 有时候需要重启下才会亮 看到CPU的核心电压虑波电容有一个凸起来了 换掉 结果还是一样 想想反正闲着呢 全部一起换了吧 换了之后郁闷了 可以复位 但一直不跑码 重启很多下也不跑 电容本来是3300 6.3 用3300 10V换的 不想换了 叫学徒拆了别的板上的3300  6.3换上去 更郁闷了 连核心电压都没了  量了下电容的正负 负极不接地了 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后来把一个电容弄来弄去有接地了 在分线把所有电容接地连上 板子好了。 这是很少见 我还省略了一些步骤 实际自己还折腾了很久 也给大家提个醒 让学徒拆电容的时候 最好告诉他不要使劲拔 拔不下来铬铁温度开高点。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有的是电源的PG信号不正常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确认电源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主板的复位不正常了,查一下主板的复位流程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主板拿来时是不亮的。我把主板拆下来用我的电源试了也不亮,然后待机查各个供电都正常,所以没思路了。这时看到主板上有两个9202,记得这个有通病,于是就换掉了。换掉之后能点亮,但是不跑码,按重启键后进系统了。试了几次没问题后就给他装上了。用他的原装电源也是如此。所以我考虑是南桥信号的问题。虽有BGA,但是我实在是懒得给他做,同时也是怕给做坏了。于是就是他交货了,客户也挺满意,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板子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而且没换电容之类的东西,就是换了两个9202八脚的小芯片。我先刷上焊油然后用风枪吹下的,焊上的时候也是先用风枪吹上然后用烙铁被焊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不过你说的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IO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已经换过主板上的IO了,但还是不起起机,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
是不是你的开机跳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