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高手就进!

楼主(2010-12-05):
自从做维修这行,一直都很挣扎一个问题,就是维修时是不是一定得看图纸,那为什么有老师傅说那都没用啊?本人也想过看过,不过后来还是放弃啦,请高手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要是特别需要看图纸,起点该从哪学起哪?郁闷中??

网友:
这么说吧,我修主板一般不看图纸,但笔记本就不行了,要修的精的话,就要看图纸的!

网友:
有没有不同意见的 啊

网友:
不看图纸只能修点皮毛看懂图纸就不同喽

网友:
怎样看图纸啊,

网友:
给你板 能修好就行。

网友:
笔记本没有图纸能修出大部分通病之类的板子。有了图纸能修出剩下的部分的大部分板子(看个人实力)。图纸也就是维修的一个辅助工具。

网友:
不看图也不用修,让别人去修你能赚钱不更好!

网友:
主板一般不用看图纸 笔记本必须的看图纸 不然修补出来

网友:
对电路熟的话,还是看图纸修起来快点

网友:
这的确是个问题,有的师傅都是靠经验就可以直接修看下故障现象就可以直接知道是哪里坏啦,这样是不行的,如果出啦一台新机器,就必须借助电路图啦,比如说被人修过的,动过手脚的。掉件的,进水的就必须借助电路图吧,再厉害的师傅你不可能全记得住吧,电路图没必要有多精通。但基本的一定要看得懂,基本懂得如何分析。根据故障不同而来规定有没有使用电路图的必要,这问题,提的就有点像穿啦裤子,要不要穿上衣。

网友:
不看图纸我也能修好多V3000

网友:
还是那门爆的好呀,现在看见HP不显,第一个念头都是显卡,我也是想学会看图纸,最头痛的就是那一堆信号英文,谁有那个中文注释就好了,呵呵,还得学呀

网友:
不会看图纸修的是通病和皮毛 只有懂了图纸 才能修到精华

网友:
确实必须要懂了才行的

网友:
看图纸不一定要英语好,知道个大概估计也差不多了,我自认为英语不差,起码还有级还是不熟练,这个要多看才行!

网友:
如果你对一台机器飞铲更熟悉的话,不用拆开也知道是哪里坏了,那图纸对你就没有用,如果你遇到一台新款的机器,上电时序不知道 芯片引脚定义也不知道,那你如果想修的话就必须要有图纸来参考

网友:
图纸有利于你了解该电路的特点作用,新手看图修板板。老手修板图放心里。

网友:
学笔记本维修的都要看图纸的,毕竟笔记本的主板四通八达,不看图纸很难修,除非你修到一定的境界

网友:
同意,图纸要多看,不能急。我也正在学习当中

网友:
是要看图纸    太依赖图纸 不好    有天 接台机没图纸   你就会放弃的可能

网友:
专修一种机型的可能看得少点,因为哪些地方重要,哪些地方出了问题是什么样样子的都明白。图纸都在他们心里了,可以不看,但是机子修得杂,什么都修的,电路问题还是得看图哦。最起码这样方便,能更好的知道坏的地方,--减少误判。。

网友:
要做到没有图纸也能修,但有图纸当然更好,修起来更快.

网友:
不要图纸修NB对机子不熟悉的真的不好修

网友:
不看图纸也可以修呀。就是修传说中的通病嘛。剩下修不好的就给会看图纸的人修不就完事了。

网友:
我觉得 没图纸 走弯路多 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