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插任何主板都只能识别PCIE 8X,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2-05):
双敏无极HD4850玩家限量版 V2显卡插任何主板都只能识别PCIE 8X,这是什么问题?怎么修法?

双敏无极HD4850玩家限量版 V2(625/2000)显存容量:512M芯片:ATI显示芯片制程:55纳米接口标准:PCI Express X16显存位宽:256bit显存类型:GDDR3显卡芯片型号:Radeon HD 4850

今天有空把十六对耦合电容全部用风枪拆掉,从其它显卡上拆了耦合电容补上,就搞定了。。。谢谢各位兄弟的提示。。

网友A:
难道是显卡的9-16X有空焊?

网友:
把显卡槽边上的小场管换换试试

网友:
8X还是X8?
插任何主板?有的板根本就不支持X8模式。插上就无显示。

网友:
用AMD GPU TOOL 在DOS 测下就知道是不是X8模式。

网友:
上过五片主板,都是只显示X8。。。。英特尔的945PL直接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显卡的9-16X有空焊?

月饼老师,,9-16X怎么修法?

网友B:
PCIE总线问题,看啊看你16对耦合电容有没有问题,都没有就考虑GPU 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总线问题,看啊看你16对耦合电容有没有问题,都没有就考虑GPU 虚焊了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