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 掉电

楼主(2010-12-05):
       几天前来了一台东芝M200的本子(返修滴),上次修的重启,我把CPU下面的电容换了.这次回来是掉电,我首先用示波器测了一下电容,没发现有问题.因为每次都是用手拖住硬盘附件才会掉电,所以我把硬盘接口补了补锡:没用,换了一个硬盘还是这样.拆装了好几遍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哎....下面该怎么办啊?...

网友:
可能是你换的哪个电容 不行

网友:
这款机子的电容确实容易出问题,先确认它没有问题吧,要是硬盘借口那边也有问题,那就查查5V的供电电感。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除了电容问题其它的问题是很少的,所以楼主还是再把电容给换一次看看吧

网友:
东芝M200 掉电    我也修过 结果主板报废了。

网友:
你换的是什么电容。是330吗?

网友:
220也可以,但是你得多换几个,二个是不行的,得装上六个,要不然还是不能开机,电流只能跑到0.7多就不跑了,加多几个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一步一步的 查啊,看看电感有无短路的 啊

网友:
那种电容最好把它换上6个.

网友:
m二百的掉电多数是电容引起的,我修过五台了,加上十个330的电容就ok了

网友:
原来的电容不用取下来!直接在CPU旁边加两个330的电容就可以啦!CPU旁边有位置的!

网友:
一般我都是去掉NEC的电容,在换6个330电容上去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换的啊?我也换过但是不好使(跟你的换法一样),还是掉电。这几天刚把那个NEC的电容买回来,但是不怎么怎么能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