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L放电后COMS出现密码,在线等....急,谢谢高手指教

楼主(2010-12-05):
华硕Z99L来时不开机,放电后就可以开机了,但是开机提示F1 和F2 ,进入后都要输入密码,请哪位大师帮忙解决下!前提是不要刷BIOS的情况下,怎么解决??在线等
!
刷BIOS

网友:
客户来过两次都是放电解决的,本身也没多少钱,现在还在保修,有密码也没法向客户交代,我们没有编程器,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syp1018
的帖子
什么都进不去,只能输密码,不知道有没有通用的密码...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刷BIOS,应该没有太好的方法

网友:
看是没办法了,只能刷或换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