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问题还能修吗

楼主(2010-12-05):
型号是方正E300,屏开机后无图像,慢慢变成灰色底不过屏的最上方可以看见图像,只有鼠标箭头那么宽,屏的下面也有图像,不过这个图像是和屏上方的图像一样屏型号是LP141WX3,这个问题是主芯片问题吗,还能修吗

网友:
看不见图,我修优派的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不能修,如果知道那能修的 请告知一声,这屏我都快堆成小山了

网友:
这个屏认人得  我一块闪屏用着自己就好了  一个月都不闪了

网友:
我看我一个哥们在修的,他说有的可以修的,像亮i点,暗点,还有竖线的可以!

网友:
这种大多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屏是通病,要是能修好,那就单修屏都能赚饱了,我这都换了N片了。

网友:
这也不是不能。只是料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屏有通病 修不好 定了一样的型号 用不到一个月 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