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提到isl6566的ic 是怎么判断坏与不坏

楼主(2010-12-05):
今修了一个 nf4的板,全板无复位,其他供电正常,cpu供电,才0.6v测d级12v g级0.6v s级也是0.6v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想是不是被拉低了,还是虚汗了啊 高手们说说6566 怎么判断他坏呢
cpu
cpu供电

网友:
先换一个,这样快,就是不行,拆下来的还能下次用,如果想查的话可下个PDF测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可以根据故障现象,以及工作时各主要功能脚的电压,,不行就代换一个吧,,

网友:
pdf看了半天我也看不懂,也不知道定义,先看看大家怎么说,enll5v 正常不是12v吗,我想是12v

网友:
你量VCC脚,PVCC1,PVCC2,PVCC3,BOOT1,BOOT2,BOOT3这些脚均要有电压输入才行。不只是ENLL

网友:
二楼说的很好 很直接 想搞明白怎么回事的话 PDF上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