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三星R18 HAINAN3 BA92--04639B的图纸

楼主(2010-12-05):
接了个三星,型号如题,故障是不开机,电源管理是MAX1909,开机控制芯片是HBS-2110B。系统供电是MAX8734.按开机键开机灯亮,5V  3V  16V正常。CPU供电芯片SC452的36脚有0到0.5的变化(好像应该是0到5吧)2脚也没有输出,我刚刚开始学习修笔记本,也没有图纸和资料,望朋友们给我维修思路的提示和资料的共享,谢谢大家

网友:
朋友,这个图纸我已经下载过了,不一样的

网友:
在主板上一个编号EC510的二极管在路测量短路,拆下测是好的。拆下附近的几个场效应管测也没有发现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20-05-18):
感谢楼主,在这里终于找到了三星R25e的图纸了,大有启发

网友:
我有台R25e也是HAINAN3_SRE主板,DDR内存拔拔下来,下面有主板的型号,不是BA91,是BA41,跟图纸的型号才对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