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笔记本换电池后能充电,桌面显示0%,用电池无法开机

楼主(2010-12-05):
(无正文)

网友:
换个源IO就好了。不好找我。

网友:
充电部份被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点我没讲清楚,那个电池是只是拆开换了几节电池芯,原来没换之前也是显示充电 0%,  拔掉外部供电就直接断电了,换了电芯可以使用,就是不插外部电源无法开机。电池我都测量过,插外部供电时,单节电池有4.12V,拔掉就变成3.8V了。

网友:
有可能是EC没有读到电池的电量信息.

网友:
检查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