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故障专题】ATX+12V短路维修方向

楼主(2010-12-05):
【常规故障专题】ATX+12V短路维修方向

上午一个行内MM拿来精英主板一块
银狐主板一块~
当然是先搞精英的了~(不过后来银狐的板子是声卡的问题
很好处理~)
精英板上假负载上点,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明显是供电短路,
懒的去查,先强制触发,结果发现强制触发也是转下就停~
(3.3V短路强制触发一般没问题!其他的强制触发都有危险,不建议!)
判断是ATX直接短路~ ATX对地阻值,发现+12V对地短路~
一般+12V短路的可能性有:
    1.COM
口芯片击穿
    2.
核心供电上管对地短路~
    3.+12V
线路上的大的贴片电容击穿(小电容不用考虑!+12V足以让小电容灰飞烟灭!)
PS:一般看到电容爆浆的先拆了~!
另外要判断是ATX20pin12V短路还是ATX4pin12V短路!
一般直接ATX20pin,如果可以触发
那就是ATX4PIN短路!
打了一下核心供电上管D极,发现阻值正常~说明CPU核心供电部分和ATX4PIN没有短路!
想都没想直接拆COM口芯片,结果12V还是对地短路~
COM口芯片回焊上,整理一下思路~开始跑线路,发现风扇的电源接口有个比较大的贴片电容~ 没有其他的路好走!拆!
OK~ 12V阻值正常了~ 上电,电压正常~CPU。。。。。。。搞定!
本来不想补那个电容了
可是想想还是负责一点的好~ 于是找了个类似的贴片电容补上,OK!收工~

倒立的鱼 -5 这好像是夜雨十三天的帖子吧,混分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