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进水后不开机的维修过程,及图解

楼主(2010-12-05):
    此板进水后,同行修过,因南桥背面进水后,换过管子,电阻,不行后放弃,来让我解决的。
    先用DELL的适配器插上,没有一点反应。Q1031S极有电压,而D极无,此管是由Q1032控制,其G极是BATCAL#低电平控制,高电平有效。S极是经100KR1226,再经D1017ADP_EN#拉低。ADP_EN#是由另一个控制电路部分的U1020-B7PIN产生,此芯片是393比较器,它的5PIN为正向输入,5V有效,反向输入是6PIN5.5V左右,此时7PIN才能产生0V的低电平,从而拉低已经导通的Q1032,使保隔通路。6PIN为接入口的LIMIT-SIGNAL来。
    暂且不理,直接短接,电源口有绿灯闪烁,但电流升至0.3A就反复自动重启,而再也升不高。这说明,下级供电,还没有完全,由此下查。在保隔导通时候,有待机的35V,而加电后,35V不能继续下行。
    查Q36Q44D极分别有+V3A+V5A,而S极都无,其G极应该为高电平,但也是0V,这就是原因所在了。查两管子都是经过一个120K欧的电阻后,由GATE_3SGATE_5S而控制,它们都是经过0欧电阻后,由三极管Q35的集电极C控制。而图上另一个Q42也是一个三极管,而E极箭头向外,它的C极控制Q35B极。E极是发射极,经过130KR443接地。基极B是由SLP_S3#_3R所控制。待机状态下,此为低电平。
    问题就出在此处,前面同行清理过,修过此处。而Q42也没有了,再加电反复时候,如果用手或者表笔触碰Q35B极,第一次可加至1A,随后掉电,再次触碰,就可加电至亮机显LOGO,这以后,进系统也是正常的,此时Q35C极约10.3V左右。但,只要用手或表笔再次测一下Q35B极,就会立即掉电,百试百掉。
    为此逐个试换,发现,原来的R41547K欧被换成了10KR4142.7K也被换成了10K,这样,由+VBATR过来的19.8V电压,会是一样的,想着可能是这两方面的问题了,就找同样的换下来,但故障依旧。为此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着磨它。反复测试,也不得章法。明知是这方面的问题,可就是解决不了。就想着把Q35B极电压拉低,应该可以启动的,但拉低也是没用的。把Q42换一个场管来代替,也不行。似乎是这个位置,只能在每次开机时候就要用手触碰一下才行。
    最后,还是在别的料板上找一个这样的三极管安上,再启动,就立马好了,这次启动后,再怎么测试,Q35B极,也不再出现可恶的掉电现象。
三极管作为开关管,在笔记本上用得相对少,所以,想找一个同样的,有点困难。好在这次还是找到了。
    正常开机后,量得Q35B18.86VE19.55VC18.02V。而Q42B3.4VE2.94VC18.86V。而Q36Q44G极都为17.85V.另外,Q33Q41为组合保护电路,待机状态下,+V3A通过100KR400给一个3V高电平送给Q33G极,使之处于导通,只有在开机时候,南桥发出SLP_S3#_3RQ41G极高电平,使之导通,拉低Q33G极电压,使之截止,从而正常上电工作。
    修到此处,我又换了一个原装的适配器,把保隔的短接处断开,开机全部正常。

网友:
字数限制发贴,也难。
      昨晚上很努力的把它的维修过程写下来,快写完时候,没有及时保存,突然停电,害得我又重新写成。差一点儿,就放弃不写了。但愿能够给朋友们提供个思路。

     本次维修,最终换的芯片不值钱的,但耗费了我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也许同行遇到同一故障,会加快解决速度。但在对终端客户的收费上,不能因为好处理了,而降低了自己的技术费用,最终把这个很朝阳的行业变成投入多回报少的恶性竞争中,搞得象修台式机一样,弄得降低了自己的标准。投入产出不相符。

    这个本本,上一家对同行报了300铜板,没搞定。因同行,我也没加,就维持了原位。

网友:
后级控制信号没出来吗/

网友:
有 图就是老大  就是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