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刷显示器的MUC都 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0-12-05):
怎样刷显示器的MUC都 用什么工具,刷主板的编程器可以刷吗

网友:
我用希尔特580U但要拆上来刷

网友:
用液晶专用编程器刷写

网友:
基地卖的有液晶通用编程器150元一个,感觉还可以。

网友:
要用专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希尔特580和9.0的编程器无视所有MCUO(∩_∩)O哈哈~

网友(点评):
MTV512好像用580弄不了吧!

网友:
液晶9.0可以刷MTV512的

网友:
用液晶专用编程器刷写 这样的话别人看我们比较专业啊

网友:
用9.1与9.2再加个西尔特500P就OK拉。

网友:
用专用的液晶编程器,一般的MCU在线ISP全部可以搞定!!~

网友:
编程器在七八个了,从单一到多功能的,从乐华专用,到鼎科专用,到凯旋专用,USB高清烧录,CQ1012多功能,  ISP9.0多功能, 威龙VP-490通用编程器, 支持主板.、卫星机、DVD. 液晶等烧录, 以前05年买一个乐华烧录器加程序资料1千多元,

网友:
用编程器2120好用的,供电是用的USB方便

网友:
我也有好多个编程器啊。有一个EP1112、EP1122,EP1130、ISP9.1、ISP9.2的。再加一个西尔特的500P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