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一台三星943nwx,颜色偏红

楼主(2010-12-05):
颜色偏红,以为是数据线的毛病,呵呵二百块收入,拆开把数据线处理一下,开机以为可以好了,还是不行,迷糊了,别的还不会现在就是拆

网友:
换根灯管吧!!!你在哪?如果是北京的我可以帮你弄下!!!!1

网友:
进总线恢复下,试试!

网友:
先看下是哪种扁红,一搬如果是灯管的话有的会带闪而且会慢慢变好,二可以换一根vga线,再就是驱动板,跟程序啦,先恢复下出场设置。

网友:
同意5楼,1.换灯管
                2.进入工厂模式,调一下总线

网友:
我今天就收到台黄色的,插灯管,OK.

网友:
学习了

二当家de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三星的管老化是好多,,但昨天我在这个论谈了看到一个跟你差不多的例子,他那里有写怎么修,你看下他的,看对你有用不

网友:
     我遇到过的三星就是         换MCU      OK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家在吉林

网友:
感谢大家,感觉是MCU的问题不过不当误用,把技术掉高一些设备全我相信就能搞定
呵呵呵

网友:
对不住大 家没有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