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改装的问题?

楼主(2010-12-05):
我手里有一个笔记本的内置蓝牙,我想把它改成外置USB的 手里有它的接口定义图。我该怎么接线才能弄成外置USB的?

网友:
有哪位高人出来阐述一下能不能改呀

网友:
都没热心的朋友吗?

网友:
可以吗能用吗!没改过!

网友:
1是电源正,3,4是数据线,再接个地.如果不行就检查下6,7,8三个控制脚看是要接高或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