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的主板 料板号为LA-3551P 装CPU异响不装可上电完成

楼主(2010-12-05):
ACER 的主板 料板号为LA-3551P 装CPU异响不装可上电完成.
装CPU后插电就异响芯片MOS管
都换过还是不行,不装CPU可上电到0.4A和好板一样。求高手帮忙

网友:
先听下是哪里想。别被上u响这个给影响啦。

网友:
首先要确定响的位置 那样才好下手

网友:
估计换电感解决不了,我也有一个板子和楼主一样,换了电感也没有好的。

网友:
CPU坐或者板层问题吧

网友:
解决没有    什么问题     期待解答   我也没见过这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不是我不告诉你们.因为我的板比较多,我忘干净了.又像是转手了.3/4楼的兄弟你们可能没遇见过这种板,声音在硬件上的传播速度比在空气中的还要快,你根本听不出是哪里在响.好像每个地方都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