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装XP 不插网线无本地连接

楼主(2010-12-05):
今天很郁闷,有个联想G460改装XP,我手上有一个深度9。0的跟一个萝卜1。04的,因为萝卜系统对声卡,网卡识别有点小问题,装了深度那个版本,哪知道,显卡,网卡,声卡全部没驱动,下显卡,无线网卡,声卡全装上去了,就是网卡老是装不去,有一个PCI通信设备跟一个PCI未知设备。没办法改装萝卜的,这个好,一装全有了,就是无线网卡没有,声卡版本不对没声音,装上去,发现了一个问题,在设备管理没问号了,但网络设备里只发现无线网卡但是我的有线网卡还没装呢,奇怪了,难道又是版本不对,发现不了新硬件??我要崩溃了,我漫无目的在网上搜啊,终于看到有一个跟我同病相怜的朋友,下面的回答是,笨蛋,插网线。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插上网线。本地连接出来了。我倒。。。。。。

网友:
我遇到一联想的机子也是,未装系统之前本地连接是正常的,装完系统后竟然没发现网卡,后来拆开看是网卡板接触不好

网友:
不知 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省电控制啊.有插网线的时候才开启网卡供电

网友:
g460是这样的,不插网线不显示本地链接,如果想修改,可以试一下,把网卡驱动属性中的电源管理--允许计算机关闭此设备以节约电源前的对号去掉。
一会我找台g460试一下,看是否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