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S 老掉电重启

楼主(2010-12-05):
asus W7S 老掉电重启,一到LOGO画面就掉电重启,如此反复两三次后才进去系统。有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的现象请指点一二。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先把系统重做下,bios复位下。从简。再考虑主板。

网友:
我好像遇见内存接触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