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用,急!急!急!

楼主(2010-12-05):
今天碰到一块技嘉的主板呢!拿过来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用哦!我仔细一看,南桥都烧了一个洞哦!然后我换了一个南桥,然后一开机就灭,我以前我换的南桥坏了呢!然后在料板上有找了一个南桥呢!这一回开机不会灭了呢!现在不跑马了呢!我量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哦!那到说我换的南桥又有问题吗?我现在没有南桥换了呢!请教各位我现在怎么做哦!指点思路哦!谢谢了!

网友:
你看看usb接口出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遇到过USB接口坏了造成的5v短路不能开机!也很有可能是南桥还是 不行!

网友:
不跑马你看下 CPU 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BIOS有片选没  还有你SB 是否焊好了  仔细看下

网友:
可以看一下USB供电5V电压有没有出问题 或者SB还是没做好

网友:
先量下USB的对地阻值!!看正常不 或是打下南桥的 一些阻值 排除有没虚汗!!

网友:
开始USB的两根数据线有一根是对地短了呢,换了一个南桥现在对地阻值正常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