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报错反复重启。

楼主(2010-12-05):
老师们好,我接了个鸡子报错,我在网上找了也找不到,有意的帮忙看看。
HP Wireless module not found
The system has detectea that the wireless module isnot installed correctly or not functioning
wireless module (701)
Entek-continue startup http://www.hp.com/go/techcenter/startup 帮忙看看了,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下面的那张图不是。

网友:
至今还没有人给出答案呀。晕。。。。

网友:
提示是找不到无线网卡报错,你把无线网卡拔掉试试,是不是坏掉了,如果不行换个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报错,我建议你你用排除法试试,裸版加点正常吗。

网友:
换一块HP机子的无线网卡上去试试

网友:
好了,刚开始是无线,插上无线有报cmos设置的问题,最后反复重启就是硬盘的问题,现在都好了,谢谢在坐的。。。。。。

网友:
无线网卡报错嘛。。。

网友:
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