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声音..

楼主(2010-12-05):
今天买了块二手板子,是AMD的板子...其他一切正常...就是没声音..我晕了....我又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前置声音接口 是否有跳线,

网友:
如果跳线正确,量一下声卡芯片有无5v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看了下  有跳线呢..是AUDIO跳线吗?一共7跟线....

网友:
这个跟跳线没关系吧?跳线是前置的时候用的啊.我插在主板后面都没声音啊! 系统里小喇叭图标也正常,驱动也没问题..歌也能放,,就是不出声..

网友:
如果跳线正确   电压正常 可能是声卡坏了  为简便期间  弄个PCI声卡插上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看是否跳线!声卡驱动有没有装好!COMS中声卡芯片有没有开起!最后就是主板上的声卡芯片坏了!

网友:
AUDIO跳线插5 6.9 10角!

网友:
可能是跳线没有跳,,,

网友:
在供电 驱动 跳线正常的情况下  建议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加个独立声卡呀,不就行了吗?

网友:
如果能显示小喇叭 而且也有播放画面 一般说明声卡没什么问题 应该是跳线没跳 很多板并不一定只要用前置时才要跳线 后置也是一样

网友:
谢谢大家 ,, 明天按照各位的方法 慢慢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