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华硕p5vdc-tvm/s 不开机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12-05):
南桥是VIA的 ITE8712F的I/O 3.3vsb 正常 开机键电压2.83v
自己强制加电 内存 cpu电压正常 reset灯常亮
华硕

网友:
reset灯常亮 是无复位

网友:
换I/O芯片试试

网友:
关键是主板不触发 我那是强制加
电的

网友:
那你这板就是不能上电的板嘛 怎么能说是不开机呢 你把不上电修好说不定主板就开机啦 强制加电怎么会开机呢 换一下IO先吧

网友:
CPU有电压?换IO没用吧!用DEBUG卡看下么

网友:
查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病根: I/O旁边有个472的 排阻被人搞掉了 明天换上试试 谢谢大家 帮助
还要问下 VIA开机应该和南桥有关 和I/O没关系吧 老实说威盛是南桥控制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