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M250

楼主(2010-12-05):
接修一主板   型号如题    待机测5V  3.3V都有   按开机键  灯亮    电流0.3A左右。测各处电压没1.0V 。cpu供电1.5V   断开1.0负载   仍然无1.0V   检查板子被修过  加焊TP51117   1.0V出来了   接上负载再开机   发现电流仍是0.3A左右  但是灯不亮了   cpu供电变成0.89V   无思路了  请教高手

网友:
忘了说一下  断开1.0V负载   灯仍亮  cpu供电也变回1.5V  排除加焊TPS51117引起别的故障

网友:
会不会是其它还有电源没出来?

网友:
测了  5v 3.3V   1.8V  1.5V   1.0V  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