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Y17M 进bios后按键就死机,求助?

楼主(2010-12-05):
nec VY17M 刚开机若进bios后按键就死机,求助?这个机器还有一个内存槽不能装内存,装上之后开机会自动关机又自动开机,屏无显。已排除散热方面的问题,温度正常。进系统之后偶尔也会出现死机,画面定住,键盘与鼠标都不能使用。这个机板子自带有256M的内存,不加内存也是一样会死机的。

网友:
板载内存颗粒的问题,或者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不会的,有时用一天也没什么问题,也不会死机,要死机时,说不定用着用着就死,在BIOS里不按键,几天也不会死

网友:
就是说这个机子会突然死机,

网友:
现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CPU有问题哦?供电电容都换过,无效。

网友:
刚才刷过BIOS也是一样会死机,偶尔会死机,怪了

网友:
板载内存的颗粒有问题,代换试一试吧。

网友:
内存的颗粒有问题,这个不好代换吧,是不是桥坏了呀,有一个内存槽不能用,怎么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