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22寸屏.开机画面显示很慢!!

楼主(2010-12-05):
一台三星22寸屏.开机画面显示很慢!!20秒左右才能显示出全部图像..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指点!!
三星

网友:
电源看看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
MCU或主供芯片 问题

网友:
原来是驱动板的MCU啊!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以为是屏坏了。最后放弃了。太可惜了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吗

网友:
电源的电容鼓包居多,打开看看,鼓包的换下就好了。
不行就是程序坏了,换块普通的驱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