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T15C开机黑屏,诊断卡跑2C

楼主(2010-12-05):
一台索尼VGN-T15C开机黑屏,诊断卡跑2C,主板已被上家维修动过板载内存.机主说原来是清洗过键盘和屏出现在的故障,这种问题要修哪,有没有高手来指点一下新手,或者谁能提供一下图纸.背型号是PCG-4C3P,板号是MBX-120.

网友:
显卡和内存啊。。不加内存-跑多少

网友:
先看看代码走到什么位置了

网友:
是不是进水啦

网友:
直接拔了存,测试下跑多少,看看穿孔有没有断掉

网友:
一般都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网友:
没装内存跑2C停了,有板载内存的,如果把板载内存全拆了,再插上内存条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可以开机的.

网友:
刚把板载内存加焊了一下,还是2C,但是另外插一根内存就跑69停了,这是哪的问题啊,有高手来指点一下...

CPU风扇已经转了,南桥北桥也有了正常的温度..

把板载内存拔了,现在是00不跑码了,拔上内存也不跑了,拔掉内存发现下面掉了二个焊盘,明天接起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