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

楼主(2010-12-05):
暗屏 经检查高压板保险断开 修复后加电测试 发出吱吱声 怀疑高压包异常,这本是轻微摔后不亮的 现在怀疑灯管有没有可能碎  想问下如果灯管碎掉或者没碎老化之类的 有没有可能造成加电后发出吱吱的响声? 今天身体不适所以不想拆屏 谁能给我个准确答复 如果灯管不能发出声响的话 我直接报价高压板了

网友:
到底是高压板还是高压包呢?
是不是灯管打火啊。

网友:
起先测 保险段 修复后发出吱吱声 因为高压板和灯管离的不远所以没区分开是灯管还是高压板   我说高压包响是我的猜测 毕竟发出声响了 我就没敢持续给电就马上断开了 所以不知道是高压板还是灯管

网友:
高压板是19V的  我手里还没19的了 我用5V的试下吧

网友:
单换保险, 后面还有没短的。。

网友:
灯管也会发出声的,楼主可以先用通用高压板试

网友:
妈的 换高压板测了还不亮 高压板坏掉 灯管也坏掉了

网友:
要是LCD的可以换个手头上的屏碎的试一下,看是否亮,是否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