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明基FP93GW闪屏,求助,谢谢了

楼主(2010-12-05):
开机LOGO闪1秒就灭了,然后过几秒又闪,就这样不断的重启,电源按钮灯也是闪。拆开后,不接按钮还是闪。共4个灯管,接任意3个就不闪了,进BIOS能亮几秒然后就灭了。

网友:
更正一下,是总共4个高压接口,2条是红白线的,2条是黑白线的,我不知道这算不算4灯的,总之,这4条任意接3个是能进BIOS亮几秒的,全接了就开始闪了

网友:
搞不懂。修液晶怎么扯上主板BIOS了。楼主描述不通。别人无法帮你忙。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是用BIOS当测试信号的呀,谢谢了,mt190aw01 V5的屏

网友:
你的灯坏了哦,快换吧

网友:
驱动板啊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要用别的驱动板试试,不行再改改高压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看看5V上的电容顶部有无鼓出来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你看一下有没有C5707的芯片,明基的很可能就是那些坏了,

网友:
p板電容先檢查在來檢查高壓保險絲

如保險故障檢查C5707
如C5707有故障換好後
高壓區全部補焊

网友:
昨天晚上把灯管拆了
上面的灯管头已经烧虚了
一拿就下来了
已经定了灯管
等来货换上试试

网友:
就是这4个灯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你的灯管坏了!把灯管换掉就好了!绝对

网友:
修好了,确实是灯光头虚焊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小心把屏碰坏了,第一次呀 !!!!!!

网友:
这个东西貌似慢慢扩大的!!!

网友:
换灯管要小心,弄坏屏就麻烦了,

网友:
这样的事很多   楼主下次注意   呵呵

网友:
这是明基的通病,场效应管FU9024,有的是FQU11P06,或C5707开关管,击穿。0.22的电容,保险电阻,都要检查一下。如果都没坏就可能是灯管坏了。以上的管买不到可以代用。一般淘宝都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