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一个数码相机电池问题!

楼主(2010-12-05):
一个数码相机是用电池的,最近出现了电池问题,用普通电池开不了机,要用南孚以上这种电池才开得了机,而且用不到一个钟就提示没电了要自动关机,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
相机品牌与型号?
看相机电池触点是否干净,如果不干净请用酒清擦拭干净。

网友:
OLYMPUS
奥林巴斯
FE-170

网友:
很可能是电池触脚被腐蚀了。用酒精擦干净。连接主板的触脚要擦,下面的是电池盖上的触点也要擦。如果擦不干净,可以用挫刀轻轻的挫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