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本不认声卡

楼主(2010-12-05):
   前天接到一台华硕Z99J的本,开机后运行数码都正常,就是不认声卡,设备管理器的声卡夜没有感叹号!但是在控制面板里的声音和音频设备里德设备音量变成灰色的,不能调节大小。问了一下同行,说是声卡芯片的问题,此芯片:AD1986A  于是定了2片,今天到货,装上后还是一样不认声卡,请教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查声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声卡不知道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会工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据DATA、时钟CLK、控制SYNC,这几个都是脉冲信号。供电是5V的,通常有78L05提供。本人初学中,仅供借鉴。

网友:
声卡的SCL、SDA、RST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不知道楼主装的什么操作系统。有些GOHST版的会有这类问题。还有就是声望驱动换个看看。

网友:
应该先软件,再硬件。像楼主这样拿过来,问下,马上判断硬件问题,除非是有些通病,不然都有些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