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400挡28,板载内存的SPD资料是否存在BIOS里面?

楼主(2010-12-05):
华硕M2400挡28。板载内存。DBM南桥已经换过也一样,测得SMBCK,SBMDA都有3.3V电压.在图纸上看不到板载内存SPD芯片.这样看,板载内存资料应该是存在BIOS里面吧?如是,应该要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刚在坛里搜索一下,有很多在于M2400档D4,28的。大部分换了显存就好了。有提到测得其中某个显存坏了。但没有提到具体怎么测。请指教。多谢。

网友:
打内存数据线

网友(点评):
老大,板载显存引脚一个个打可以吧?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板载内存资料一般是存在哪里的呢,好象还真没留心过板子是否有SPD芯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板载显存引脚一个个打可以吧?

网友:
打了A、D线阻值,测得有两个显存阻值不对。因为这显存卖的人少,是二修机。客户催得急,同意换板就给换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