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数码防火墙维修一列

楼主(2010-12-05):
神州数码防火墙维修:本人以前修台板为主,去年进入笔记本维修行业,前几天遇到一单位送修神州数码防火墙,接机从外观上看和交换机差不多,拆开机后发现里面是个小电脑,有主板,有CPU  (赛扬1.3  接口是370),有内存(SD256M),硬盘我没见过,第一次见,下面发图大家看,有电源。一看是台板心想应该难不住我,说不定就是内存脏了,擦下就好了,擦了几便还是不亮,心想坏了,看来问题不在这。还好这主板有个PCI插槽,能上测试卡,开机FF,不跑码,从代码看应该是CPU没有工作,准备上370假负载测试,发现CPU座被胶封死了,怎么试也没把CPU去掉,就对照370CPU底座图测量。发现CPU供电只有1V,正常时应该为1.5V,测量试别引角电压正常,问题就出在CPU供电上。发现CPU供电为单项供电,比较简单,测量上管12V正常,控制级有电压,但输出只有1V,心想会不会是反馈电路出问题了,查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上下管都正常,在无从下手时,准备换CPU供电IC,找了半天也没同型号的,就连代换的也没有。然后上网,正好饼哥在,我给他说了下情况 ,饼哥说他也没修过,让发到基地研究。我还没给客户说价格,要是太多怕他不修,然后打电话给客户,我没有直接报价,我说大哥,这东西不好修,不如再买一个吧,客户说一个得1W多,让我尽量修好(我的妈呀,一个破370的主板组成的电脑能买1W多,利润真高,以后可以改行了,听后心中暗喜,有钱挣了。挂了电话等了一会,再打过去,报价2000块~~~~~~,后面的就不说了,商业秘密,哈哈。我一直没死心,一个破主板会搞不定,会析了下原因:1、前端问题2、负载问题。因为负载被胶粘住 ,无法取下,就先从前端查,仔细查每一个零件,发现有2个电容下面有点脏,上烙铁拿下,一看下面肚子大了,(有一两个月大了,哈哈)因为不是太大开始就没发现。换了2个电容试机,测试卡一路跑到75-FF,看来这个PCI插槽还起做用,哈哈,到此维修结束,就换了2个电容,第一时间把这消息告诉饼哥。这次没上饼哥挣到外块不会怀恨在心吧,呵呵。下面上图:

网友:
细心才是硬道理,修板就是这样的,有经验,加细心,老板这次赚了,呵呵

网友:
IDE口上的是小硬盘吗

网友:
恭喜陈哥 !这种老小的板子就是爱坏电容还不容易看出来  可惜我当台机修了 只收了60RMB  我恨啊 以后会长点脑子了 这人啊就是不能太善良了

网友:
是软路由啊

网友:
是个软路由

网友:
IDE口上的是个CF卡

网友:
IDE口上的是电子盘,和一些软路由一样的,我见过256M的海珠珠路由的电子盘。

网友:
长见识了,楼主收费收得太好了,

网友:
光会修是不行的,还要和楼主学学怎么利润最大化。

网友:
楼主这下靠技术赚到了打钱

网友:
哈哈,我也经常碰到换电容就OK的。不过1个电容1000RMB的还没碰到。

网友:
很多时候修工控设备就是挣这种“俏钱”,否则就没法干了。因为难的时候真是太难了,有风险,往往搭工搭件,最终还没挣到钱。

网友:
真正体现了技术的价值了!

网友:
这个板子我有几块,很好修和台机板子一样,这个dom里面是系统很老的东西了现在上p5 945 板子,新的才1000多点楼主赚大发了,早知道就说给他换新3000

网友:
很羡慕楼主的细心,没看完你的维修过程前还以为,要把cpu扣下来呢,吸取经验--心细往往能为维修省却不少麻烦!

网友:
2000块啊?够俺一个干的啦!赚大咯!

网友:
是核心供电的电容吗?

网友:
防火墙卖的是软件

网友:
发贴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什么能挣到钱,这个维修并不难,只要细心加经验,一般都能修好,只是价格要的差别会很大,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维修能挣到钱,有的人为什么挣不到钱。同行之间不能拼价格,不然两败俱伤。

网友:
发财啦!祝贺!

宇光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维修的就的学习经商头脑,所谓经商就是你情我愿的合理的把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