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显卡信号详解

楼主(2010-12-05):
希望高手能帮我解释一下,图中的信号作用!谢谢了

网友:
我来解解题,不一定正确,呵,前面四个,是设置显存厂家的,按它上面的标示进行上拉或者是下拉,就可以知道是用的哪个公司的显存。中间四个,是设置显卡型号的,原理同上。第三部分,这个可能是设置显卡BIOS程序存放位置的,接地的话,在系统的BIOS里,接高的话,可能是要另外配个BIOS芯片。第四部分是PEX_PLL功能控制开关;最后一部分是设置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机。

网友:
2楼的解释应该说相当详细了

网友:
这个真是个很好的东西啊,到外找不到,

网友:
没什么用呀。维修线路图才是重要的。

网友:
谢谢二楼仁兄的解释!

网友:
多学多益,总有用处的!

网友:
没有看懂啊   能不能说明白点哦

网友:
2#说的很好 学习了楼主辛苦

网友:
2楼解释的真 棒

网友:
谢谢2楼同学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