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31 奇怪的花屏问题!

楼主(2010-12-05):
  本人自己的一台清华同方锋锐K431,晚上正在家斗地主突然花屏。就是上图这个样子...  开始怀疑是北桥虚焊!加焊北桥无果!取桥重新植锡珠还是涛声依旧!!! 上图为外接显示器拍下的图片所以完全可以排除屏和屏线的问题!问下有没有高手遇到过同样的故障!指点一下,能让小弟少走些弯路~~~~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这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已经更换内存试过!!

网友:
换个桥试试,这机器如DV2000

网友:
无人问津啊

网友:
这机器好像修过,看看屏线接口部分的排容,下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独立显卡吗?是不是内存,内存也会花屏!

网友:
如果是集显的先把内存换了试试 ,如果不再换北桥

网友:
我修过``显卡加焊下``

网友:
楼主你这个机器的板号是不是MS-1433的

是的话帮忙看看内存VDD电压对地的阻抗是多少。谢过了。

网友:
是AMD的如果是集成的,换内存,不行换北桥。

网友:
显卡花屏   加焊下

网友:
显卡花屏是该机的通病。

网友:
三步 换内存 换屏  显卡加焊

网友:
看样子是显卡调用显存失败
北桥是NF-G6100-N-A2吗?
重点是内存和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试也是这情况? 跟屏线部分的排容有关吗?

网友:
这种花法有点像显存问题,建议楼主加焊试试看,我在一台明基的电脑上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考虑下内存吧,不是内存就是北桥,直接更换桥试下

网友:
屏显接口的排容

网友:
外接显示口没有通过屏线出来,外接会花屏吗?如果不会应该跟屏线以后的线路无关吧?其实我没修过液晶的,只是看到上面这样说,我才想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屏有问题,换个屏试试。

网友:
没个着落了~~~

网友:
屏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