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线圈如何测好坏?

楼主(2010-12-05):
液晶显示器中的高压板是常坏的部件,主要是点亮背光,使灯管发光,显示出图象。高压板常坏部件有:高压板控制芯片,八角场管。直接烧坏12伏保险。对于高压板,我只会修 这些。对于,高压线圈,所谓高压包。如果坏了,我只会用最笨的办法换一个从其它板子上拆下来,掉包试一试就知道了,可是,如何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出来呢。我见基地里有的人说,把表打到阻值挡,还是对地挡测量啊。请问高手,是怎么做到的!
如果高压板修不好了,我们只能用通用的板子代换了。有供电,地,开关信号。这三组!!这里面开关信号有时好找,有时不好找。有时电路板上标的很清楚啊!还有一点就是,高压板上有两根细线,开和关的时候,电压跳变的就是开关信号。遵循这一点,我即使找对了,可有时候,是关机白屏。我不想接到屏供电上,这种办法不太安全。高手们,有什么绝招吗?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那可是高压呀,要是去摸那你就会被电飞了,呵呵

网友:
一般高压包好像是测不出好坏的 ,只能代换试............有些可以用二极管档测次级的阻值如果是几百偶就差不多哦。如果是无穷大那就明显坏了  ,我就知道这些了不知是不是对的 ,但我就是用这种方法修机子的。如不对还请高手们指教更正..............谢谢 ........

网友:
一般上面都有两个高压包,都坏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可以测一下它们两个有什么不同。如果差异比较大话,就可能有一个高压包坏了。

网友:
对于高电平的高压板,如果驱动板是低电平开,可以加个非门电路,关机白屏,你接在指示灯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测不出吧         如果考虑到线圈的问题时      我就找个好的 代换····

网友:
这个好像测不出吧

网友:
测试电感量及漏感可以准确的判定好坏.

网友:
关机后白屏是你的开关信号线没有接对..换

网友:
今天就碰到这个问题,量变压器的次级组织一个400多欧,一个1400多欧,刚好有一块一模一样版,好版上面的阻值都是400多,就把那个1400换了,然后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用排除法和对比法
"高压包"在亮一下黑的故障中,坏的几率不是很大!

网友:
对比测呗   如果2个都一样 其他没有明显坏的  直接改高压板不就行了   省事还效率   一个才30元不到  返修率还小

网友:
所谓经验都是在实际维修中摸索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