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H曲折的维修之路

楼主(2010-12-05):
版号 A9JP
     客户送修机器,拿来时不加电。用可调电源试机也是表现为不加电。
     拆机后裸板测试竟然好了!每次加电都正常。那再装起来吧。但是装起来后悲剧了,加电到0.4A后掉电。试了几次都是掉电,没办法,拆!
     考虑是不是装机的时候碰到哪搞短路了。边想边测,各电感对地阻正常。加电后测量主要电压都已发出。测量供电时无意中碰了一下休眠开关电流上扬了一下,然后掉电了。接上屏,触发后再按住休眠开关,机器能亮,但是屏暗,松开休眠开关直接掉电。如果不按休眠开关,电压到0.4就掉电。这就奇怪了!从没遇到过
图纸上找到休眠开关
按信号查找,竟然跟开机线路连到一起了。加电测量后发现,按下开关后GATE_PWR_SW#并没有再拉高,所以相当于还没等机器亮的时候又强制关机了,但是测量开关没问题
继续查此信号,还连至Q10。测量Q10任意两个脚之间阻值都为130-140左右,将Q10更换后机器正常点亮。
由于电路基础知识不是很好,用的是替换法,对于原理的问题不是很会解释,算是蒙对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