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350自动开机

楼主(2010-12-05):
这个本子本来黑屏。。显卡是ATI 的,
一插电源电流表马上到0.7-0.9v之间不动或者直接到1.1-1.2v不动
显卡
黑屏

网友:
有显没显啊?楼主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没电池会自动上电

网友:
显没显示啊?你的问题好象有点不明确``

网友:
有些主板下掉后就自动 开机,如DV2000,这种情况关键是能不能亮

网友:
无显示 一开始接到本子黑屏 用基地的BGA热了下显卡 ,,哈是黑屏 ,,而且哈自动开机了 ,哈是黑屏

网友:
豆腐刀
的帖子
没显示哦 本子拿来 拆开 插拔了内存又好了 ,可是客户说是由于太热的原因后黑屏 ,然后我就热了下显卡 ,就出现现在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应该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 这机器CMOS电池没电了它是会点不亮的,你要注意下哦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同样的问题
有时候0.8 有时候1.1左右 。

网友(2011-01-22):
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无法下手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