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之经验一

楼主(2010-12-05):
维修对像:XX主板
现象分析:触发后,电源起保护自动关闭,手摸网卡发烫历害,初步判断可能是烧网卡
实施操作:将集成网卡取下后OK!
问题补充:如果取下网卡后仍不OK,则很大可能是南桥或I/O芯片问题。因为影响3.3V触发电压(由5伏转)的最大可能就是三个部件:南桥、I/O、网卡。
维修对像:升技(abit)945主板
现象分析:不触发,5VSB有,PCI上14脚无电压(或较低电压),触发电路中的APL1086稳压管输入5V输出3.3V正常,初步判断为:故障出在APL1086稳压管——南桥之间。
实施操作:将APL1086旁边一颗8脚的IC(BA5443)取出(需要跑线追综该IC与APL1086之间的走线),将其中造成断路的两脚短接。OK
问题补充:被取下的8脚IC(BA5443)其它的脚可能有其它用途,但由于知识有限未进一步去探究,反正经上面操作后主板可以正常启动和开机。

网友(点评):
这种好贴多点发出来供大家参考,我这样的初学者缺少的就是这种经验!可惜有点看不懂

网友:
最后一个没有看的明白,1086和5443之间有联系吗?对这个5443不是太熟悉

网友:
如果有图详细一点就好了,呵呵,但楼主这个也辛苦了,呵呵

网友:
我遇到一块杂牌的945,不能触发,开机信号会经一个14P的IC,(上面被打磨了,什么也看不到。)猜想应该是门电路。请教高手怎样修?

网友(点评):
是不是门电路,你简单测一下线路就知道,门电路7PIN 接GND;14PIN 接VCC

网友:
虽说楼主在最后还有点技术未能突破,但却也成功修复了主板,佩服!!

网友:
只能网上找一下图纸了!

网友:
好,我也想看看这些东西哟

网友:
好经验谢谢和大家一起用,一起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