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LA-5971P的网卡接口,有图

楼主(2010-12-05):
谁能帮找下,淘宝翻了一圈只找到个泰科的有点像!

网友:
本子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本子型号是联想g455

网友:
集成变压器的?

网友:
这种东西,如果料 板没有,就只有从卖芯片的那儿买了

网友:
这东西都能坏了撒

网友:
拉坏掉的啊~!网线容易掉出来

网友:
换好了,换了这个 ,我用wsd81很好换的!四个固定的脚剪掉,热风枪吹掉旧的
然后上点锡,吸锡带一拖洞全通了

网友:
这种东西,如果料 板没有,就只有从电子市场那儿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