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北桥好坏

楼主(2010-12-06):
内存打AD值,正常是430   有几个是425  这样正常吗?
到底北桥有没问题呢?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430  和 425  阻值差不大,,,

网友:
阻值上看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桥应该是好的没有坏

网友:
430和425几乎就是没差别,楼主是太认真了还是在说话也大伙听啊?!

网友:
正常范围,,,北桥是OK的,,

网友:
应该不是坏的,差五十左右才算吧

网友:
只要 是相差的不是很大就行了

网友:
我记的学习理论的时候正常值是300-600欧姆

网友:
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
我测试PCI    有一脚489   正常525左右

这个是正常吗|?

网友:
这个阻值正常~~~

网友:
你不量AGP或者PCI-E就判断好的?人才

网友:
相对来说  你在看看NB周围的贴片电容的阻止 在有就是不上U 看Q1的S的对地 小于10就基本上BJ了

网友:
打的是哪里的值, 内存?AGP ,PCI-E??不过看是正常的~~~

网友:
北桥是好的

网友:
看多一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