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张主板电压状态图顺便求解释

楼主(2010-12-06):
(图片)

网友:
+V12VS S是待机吗?+3.3A A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对应的状态,后面带S的对应的是S0--开机,应该不是待机电压。后面啥不带的,如+V5对应的是S0S3,这个电压应该在待机状态就有的。后面带A的,应该就是ALWAYs,只要插上外接电源,此电源在s5状态下就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