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r3memid怎么用啊(已解决)

楼主(2010-12-06):
在网上下载了一个r3memid,照着说明进入DOS后运行不了。我是放在D盘的ATI文件夹里
D:ATI/r3memid。没反应。请问一下怎么样才能运行呢。下面是我下载回来的软件

网友:
前面是命令输入错了,可是现在我输入正确的命令
D:\ATI\R3MEMID -NOCFG  后,下面就出现了这两行英文
stub exec failed:
\dos4gw.exe
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还在找呢,找到了怎么用一定和大家分享

网友:
进入到 R3MEMID 的文件夹后R3MEMID -NOCFG  - LOG运行R3 进入下一个界面后选择2进行测试。

网友:
进入到 R3MEMID 的文件夹后R3MEMID -NOCFG  - LOG运行R3 进入下一个界面后选择2进行测试。

不行啊。还是那样,在DOS运行R3MEMID -NOCFG  - LOG还是出现前面所说的那样,进不去r3memid

网友:
进入到 R3MEMID 的文件夹后R3MEMID -NOCFG  - LOG运行R3 进入下一个界面后选择2进行测试不行啊。还是那样,在DOS运行R3MEMID -NOCFG  - LOG还是出现前面所说的那样,进不去r3memid,一定要在纯DOS模式下  不然的话你进不去的

网友:
我是用MAXDOS8进入的DOS。

网友:
这个是测试A卡用的么?貌似我有,但还没用过呢,试下

网友A:
是不是你软件不对呀,提示好像是少个文件,你试试我这个软件,你输这个命令试试:R3MEMID -NOCFG 6 -LOG

网友:
谢谢各位,软件可以运行了,是缺少了dos4gw.exe这个文件,下载了放在C盘的根目录下就可以运行r3memid.

网友:
我也一直安装不了,再去试试!

网友:
原来还要把dos4gw.exe放在C盘,怪不得r3memid都运行不了,谢谢各位。

网友:
太好了,菜鸟学习了!!

网友:
这种工具我还没有过。不过最近在学显卡维修。谢谢共享。

网友(2011-01-09):
回复 网友B:

放在根目录里面?哪里啊?widows?那个文件夹?system?system32?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直接放在C盘里就可以了,直接复到C盘,明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是这样提示的Bad command or file name

网友(2015-01-25):
请问下载分怎么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软件不对呀,提示好像是少个文件,你试试我这个软件,你输这个命令试试:R3MEMID -NOCFG 6 -LOG

能用QQ传给我一个吗594797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