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478CPU插坐的主板插上测试卡,复位指示灯常亮不跑码

楼主(2010-12-06):
各位师傅好!
    这块主板采用478CPU插坐的主板插上测试卡,复位指示灯常亮不跑码。把测试卡插在正常使用的主板上复位指示灯亮约半秒熄灭,大约是几百毫秒吧。换一个正常使用的478UPU还是测试卡的复位指示灯常亮,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维修。望师傅们能指点指点。首先表示在此谢谢!

网友:
先看看内存供电,北桥供电,CPU供电,再看看时钟是否正常。这些都是会影响复位正常的因素。

网友:
一般是CPU无供电引起的!

网友:
谢谢2号、3号、4号师傅们的指点!
    我是业余的电子爱好者,没有一点实际经验。按照21073、见习维客师傅所提供的CPU要正常工作的三要素的思路来学习学习。我的理解三要素就是:一、电源要正常、二、时钟要正常、三、最后检查复位信号是否正常。现在我还没有上CPU假负载测试。在此谢谢师傅们的热情指点。

网友:
先测 内存  南北桥  CPU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要是供电正常怎么办?

网友:
我碰到一块板子也是那样所有的供电都正常,这样怎么查